3.3V的单片机可以控制5V的液晶屏吗?

楼主(2012-06-04):
请教一下各位老大,我现在用PIC24的单片机,但手头有一批5V的12864液晶,我可以用单片机直接控制吗?还是中间要加一个什么芯片?当然12864的液晶控制电压是5V的..

网友A:
电平转换了,3极管,或者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看看这个,或许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覆盖大部分应用

如果需要3~5V双向通讯,还得死几个脑细胞

网友D:
需要读数据的话,那就得用74244 74245
如果不读数据,那就供电给5V,通讯3.3V可以了。
大部分液晶都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E:
要看液晶屏的高电平电压参数,正常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F:
把IO口的odcx设置为1。采用上拉电阻就可以了。12864的信号的高电平要高于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