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系统噪声余量分析

楼主(2012-06-04):
电源噪声余量计算非常简单,方法如下:
比如芯片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为 3.13V 到 3.47V 之间,稳压芯片标称输出 3.3V。安装到
电路板上后,稳压芯片输出 3.36V。那么容许电压变化范围为 3.47-3.36=0.11V=110mV。稳
压芯片输出精度±1%,即±3.363*1%=±33.6 mV。电源噪声余量为 110-33.6=76.4 mV。
计算很简单,但是要注意四个问题:
第一,稳压芯片输出电压能精确的定在 3.3V 么?外围器件如电阻电容电感的参数也不
是精确的,这对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有影响,所以这里用了 3.36V 这个值。在安装到电路板
上之前,你不可能预测到准确的输出电压值。
第二, 工作环境是否符合稳压芯片手册上的推荐环境?器件老化后参数还会和芯片手册
上的一致么?
第三,负载情况怎样?这对稳压芯片的输出电压也有影响。
第四,电源噪声最终会影响到信号质量。而信号上的噪声来源不仅仅是电源噪声,反射
串扰等信号完整性问题也会在信号上叠加噪声,不能把所有噪声余量都分配给电源系统。所
以,在设计电源噪声余量的时候要留有余地。

网友A:
一般经验,照着参考电路 基本没问题撒?

网友B:
版主说的对,LDO的设计相对简单点!!

网友C:
LDO的设计相对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