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1:1打印出PCB图纸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04):
设置打印机就可以了

网友B:
PCB软件中有设置成1:1打印的选项,就看你是使用那种PCB软件了.....

网友C:
不需要设置打印机,在你的PCB软件中有比例的设置项,设置为1:1打印就OK了!

楼主:
在哪儿设置啊

网友D:
好像PDF打印是会有点对不上,
用office自带的虚拟打印机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没问题。当然事先也是要设置1:1的。

网友E:
设置好打印层,设置好打印比例,直接打就是了。

网友F:
如果没有打印机,可以安装一个虚拟的打印机,然后就一样了

网友G:
protelDXP 文件-页面设定-如下图所示,设定刻度为1,你先预览下啊。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指导,已经打印出来了,尺寸能对牢。谢谢了

网友H(2015-03-27):
我打不出来1:1 的,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H:
我是16.3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