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对于高速 DSP,电源设计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6-04):
高速DSP通常电源要求非常复杂,可能也会工作在动态的模式下,反应也非常快,那
我想简单的从基本的角度来讲,对于多电源体系,通常要求对上电时序的控制,这个是很
重要的一点,另外在某一些多电源体系里面,某一些关闭的时候,我们通常要求他能够实
现一个彻底的关闭.比如我把某一个 LDO 关掉,这时 LDO 上的电流,他们的电路还是存在
的,所以他的电容可能处于长时间的和电状态,他的电压一直不会降到零,然后一直从
3.3 降到 2.8,甚至 1.1,这是一个很长的缓慢的过程,这个时候可能导致我们平常所称的
模拟器件的**效应,由于这个电源的存在呢,使的一些高速器件,数据管理器件上电负
位不能准确的完成,所以开发市场的就会发现,他不能每次准确的开机,甚至有些产品在
用户手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每次的上电不是从 0 的开始,所以 TI 在 PMU 里
面,我们向 LDO 的有源切放,通过一个有源的内部控制电路把输出电源的电放光,从而确
保多电源体系在每次上电的时候是一个纯粹的从 0 开始的过程,所以对于高速的 DSP 来
讲,电源放电需要照顾很多放电的公式,还要兼顾消耗的电荷,比如DSP进入低频模式,或
者进入 STANBY 模式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调整,就需要一些功能.

网友A:
关掉之后就必须完全断电

网友B:
最好不要有杂波,多加几个电容!!!!

网友C:
电源噪音是不是也要考虑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怎么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