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C4VFX12使用MAC和PPC硬核

楼主(2012-06-04):
请教XC4VFX12欲使用其MAC和PPC硬核,外接SRAM和FLASH的容量应该如何选择?各选择为多少合适?

网友A:
建议不要用virtex-4,功耗太大,停产,无法保密

网友B:
本来也考虑用的,不过drentsi这么一说,看来有问题了。。

楼主:
哪价格与XC4VFX12差不多的带MAC硬核的用什么型号?外接SRAM和FLASH的容量应该如何选择?各选择为多少合适?

网友C:
本来也考虑用的,不过drentsi这么一说,看来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B:

肯定如此

楼主:
带MAC硬核的用什么型号?

网友D:
回复 楼主:
同问。

网友E:
为什么非要用硬核?后面的器件,譬如V6,速度足够快,就没有什么硬核了。

楼主:
工业应用硬核的MAC不是更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