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83这个芯片不知道有谁使用过呢?

楼主:
小弟今天遇到个问题,是关于AD7683的,现在给这个芯片时钟,也把CS位拉低了,就是不见有数据输出~不晓得是哪里的问题?看芯片资料也没要什么控制,应该改CS跟CLK就可以有输出了~

楼主(2012-06-07):
还是没搞出来~没人吗?

网友A:
还需要CON,RD数据线。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直接换了吧,10年前用过,好几个呢,还有启动的选择,

网友C:
1.请检查芯片的外围电路已经正确连接,参考外围电路附于附件。
2.该芯片的电源电压范围:2.7V-5.5V;模数转换的参考电压范围:0-Vcc.测量其电源管脚和参考电压管脚是否有正常的电压。
3.AD7683处于工作状态是从/CS的下降沿开始,输入时钟DCLOCK应至少保持20ns的低电平,13个时钟周期后转换结束,数据输出在片选信号/CS的下降沿开始的第五个输入时钟周期后(即第5个时钟的下降沿)开始有效。在软件中检查程序对片选信号脚的控制时序。

网友D(2014-07-02):
哥们,你这个AD7683当时弄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