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上MOSFET失效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手头一个交流电机驱动器项目,三相桥结构,采用的是250V,110A MOSFET,三管并联,焊接在铝基板上。现在发现在大功率工作时(电压100V,电流115A)偶尔会出现炸管,表现是在工作中母线电流会瞬时升高,短时间后恢复正常,等断电后测试,发现有的管子出现断路,这样来推测应该是大电流将管子烧断了,所以驱动器工作会恢复正常。
现在产品出了一些了,出问题的产品刚开始使用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其余的产品从来不出这样的问题。看来这个问题和产品的生产质量也有关系。
现在最大的嫌疑可能是铝基板焊接的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用铝基板做过逆变器?焊接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还有什么情况下MOSFET会开路失效?

楼主:
现在通过对MOSFET进行X光分析,发现失效的MOSFET上先有了裂纹,然后出现过流,最后大电流把管腿烧断了,请问什么情况下MOSFET内部会出现裂纹呢?

网友A:
没有过流保护?3管并联均流自己认为怎样?要不上图

楼主:
没有过流保护,3管的G极各有一个33欧的电阻串联到驱动输出端,GS之间有一个10k的电阻,至于均流情况,还真没有测过,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测均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