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GS耐压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看到数据手册上写MOSFET GS耐压一般不超过30V。但我通过实际测试(用可调电压源接在MOSFET GS间),从0V开始逐渐调高电压,发现电压超过70V的时候MOSFET才会烧坏,连续试了好几个都是这样。
是厂家有意将这个值写低了,还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如果MOSFET开启时GS间经常会有超过30V的脉冲尖峰,会不会加速MOSFET的烧毁?

网友A:
GS耐压一般不超过30V?不会吧,我看到不是

网友B:
有点余量有什么奇怪的
这批次你拿到的管子可能到70V才击穿,但下批次你拿到的管子可能才刚过30V就击穿了

网友C:
600V的mos扛到700V不烧有什么稀奇的

LZ敢不敢拿国产的烧一下看看

网友D:
GS要那么高耐压干嘛?
比如12V能完全导通何必用30V驱动,GS是电容特性,驱动电压高导通延时短但是关断延时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