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cpu 唤醒过程

楼主(2012-06-0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这里是DSP讨论区,你可以去linux论坛发帖子讨论!

网友B(2012-08-24):
不同的CPU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进入一个特定的状态的,目的是降低功耗。我对睡眠状态及其唤醒过程不是很了解。

以LPC2000为例,支持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
》在空闲模式下,指令的执行被暂停,直到产生复位或中断为止。外围功能在空闲模式下继续工作并可产生中断唤醒处理器。空闲模式使处理器自身、存储器系统和相关的控制器以及内部总线不再消耗功率。
》在掉电模式中,振荡器被关闭,芯片没有任何的内部时钟。处理器状态和寄存器、外设寄存器和内部SRAM 的值在掉电模式下保持不变。芯片管脚的逻辑电平保持静态。通过复位或特定的不需要时钟还可工作的中断可终止掉电模式并恢复正常操作。由于芯片所有动态的操作都被暂停,掉电模式使芯片消耗的功率降低到几乎为零。

如果LZ想详细了解的话,建议看看数据手册,例如LPC2000的数据手册,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相信会对LZ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The wakeup from Power-OFF mode can
be issued by the EINT[15:0] or by RTC alarm interrupt.
就是说 0-15号中断  这是ARM   datasheet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