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接收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6-04):
我用两个STM32分别控制两个nRF24L01,一个连续收,一个连续发。 采用Auto Acknowledgment方式通信。 两个模块的距离只有0.4米。

接收端每收到4个包,然后休息4个包的时间,然后又可以继续接收。就是说接收端nRF24L01的IRQ输出有周期性, 周期正好是50Hz。可以肯定这个不是STM32控制导致的。

我以为是50Hz工频干扰串上去了,就把两个模块的供电都换成电池,把其它所有和电脑的连接也切断了,发现还是这样子。 这可真让我发愁啊,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

求答案! 拜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控制代码或硬件电路有问题,跟50Hz工频干扰无关。

楼主:
就是50Hz干扰,把接收模块的jtag拔掉后,撤掉断开和工频的路径,就好了!

网友B:
仿真器对电路工作影响我也碰到过,,

网友A:
那么说明硬件电路的设计还是存在问题的。

网友C(2014-01-27):
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一下STM32 与NRF24L01通信的程序啊?我弄了几天了还是弄不出来。MCU是100脚的。对寄存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