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结构(三)

楼主(2012-06-04):
单片机内部结构(三)
1.时序的由来
已经知道单片机执行指令的过程就是顺序地从ROM(程序存储器)中取出指令一条一条的顺序执行,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微操作控制,来完成各种指定的动作。它在协调内部的各种动作时必须要有一定的顺序,换句话说,就是这一系列微操作控制信号在时间上要有一个严格的先后次序,这种次序就是单片机的时序。就好比学校上课时用的电铃,为了保证课堂秩序,学校就必须在铃声的统一协调下安排各个课程和活动。那么单片机的时序是如何规定的呢?接着往下看:
  2.时序的周期
计算机每访问一次存储器的时间,我们把它称为一个机器周期,它是一个时间基准,就象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秒一样,计算机中一个机器周期包括12 个振荡周期,什么是振荡周期?一个振荡周期是多少时间?振荡周期就是振荡源的周期,也就是我们使用的晶振的时间周期,一个12M 的晶振,它的时间周期是多少,如果电子技术学得好的朋友应该不难算出(T=1/f),也就是1/12 (微秒),那么使用12M 晶振的单片机,它的一个机器周期就应该等于12*1/12(微秒),也就是1μS。
在MCS-51 系列单片机中,有些指令只要一个机器周期,而有些指令则需要两个或三个机器周期,另外还有两条指令需要4 个机器周期,这也不难理解,你在家擦地板的话总比擦桌子的时间要长,不过我可是大男子主义,从来不做家务的。开句玩笑!!!如何衡量指令执行时间的长短?我们就要用到一个新的概念:指令周期—即执行一条指令所需的机器周期,INTEL 公司规定了每一条指令执行的机器周期,当然这不需要我们非把它记住,不过在这里DJNZ 指令我们是要记住的,它是双周期指令,执行一次需要两个机器周期,即2μS。(12M 晶振的话),回到我们上一课的实验,延时的时间就应该算出来了吧,是62500*2μS=125000μS,也就是125mS 。这么大的数字也就0.125S,怪不得LED1 闪烁的这么快。二.单片机的时钟电路,单片机是在一定的时序控制下工作的,那么时序和时钟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钟是时序的基础,单片机本身就如同一个复杂的同步时序电路,为了保证同步工作方式的实现,电路就要在唯一的时钟信号控制下按时序进行工作。那么单片机内的时钟是如何产生的呢?
1. 内部时钟电路
在MCS-51 单片机的内部有一个高增益的反相放大器,其输入端为引脚XTL1(19),输出端为XTL2
我们只要在外部接上两个电容和一个晶振,就能构成一个稳定的自激振荡器,它的内部电路的工作原理就不介绍了,这里主要讲一下电容和晶振的选择,看上面的图,晶振的大小与单片机的振荡频率有关,我们到串行接口时再详细讲解,电容的大小影响着振荡器振荡的稳定性和起振的快速性,通常选择10-30P 的瓷片电容或校正电容;另外在设计电路时,晶振和电容应尽可能的靠近芯片,以减少PCB 板的分布电容保证振荡器振荡工作的稳定性,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2. 外部时钟电路
除了内部时钟方式外,单片机还可以采用外部引入时钟的振荡方式,什么时候需要采用外部时钟方式呢?当我们的系统由多片单片机组成时,为了保证各单片机之间时钟信号的同步,就应当引入唯一的公用的外部脉冲信号作为各单片机的振荡脉冲,此时应将XTAL2 悬空不用,外部脉冲信号由XTAL1 引入,如上右图所示,外部信号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应大于2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