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做三相整流桥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2-06-04):
关于这个整流桥小弟有几处不理解,希望大家给以帮助。
1、此图用作整流时直流侧可以输出700V以上电压,这是如何做到的,正常不是2.4*U2吗?应该还不到600V的?
2、通过程序可以把直流侧电压限制到某一固定值,这个是如何做到的?是交流侧电压通过二极管整流到需要限制的电压值时,通过控制IGBT门极通断使二极管两端电压相等来完成的吗??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利用电感 别说700V了 我们这边APF一般上800的

楼主:
我记得好像是利用电感 别说700V了 我们这边APF一般上800的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原理呢?? 我还听说不可控的是2.4*u2,可控的可以把电压调的更大,  你公司是做APF的??

网友A:
利用的是电感电流突变时会产生较大的反向电压 具体我说不清 我们公司就做AP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