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调试总是出现disassembly现象

楼主(2012-06-04):
有一问题求助于各位前辈,我用AXD调试的时候总是出现disassembly现象,该设置的都设置正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通常, 调试器发现 Flash 代码 和要调试的代码不同,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擦除和下载没有成功, 出错了?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热心人士~!我是在ADS编辑和编译好程序,然后点调试进入AXD,在AXD中一运行就会出现disassembly现象。

网友B(2013-03-02):
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种界面,如果是初始状态下这是正确的啊,exception handler的入口

网友C(2013-04-21):
引用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种界面,如果是初始状态下这是正确的啊,exception handler的入口 ...

我的是进入main函数后运行程序没跑起来好像,没现象(灯闪烁),然后暂停就进入Disassemle,一直停在0x0..

网友B:
需要你把startup.s贴出来,像是跳转时指针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进入main函数后运行程序没跑起来好像,没现象(灯闪烁),然后暂停就进入Disassemle,一直停在0x0.. ...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请问你的解决了没  能否告诉我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好像没有dead_loo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