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算车牌识别系统需要的计算量MIPS

楼主(2012-06-04):
如何估算车牌识别系统需要的计算量MIPS,从而来选择DSP芯片?假设图片是1024*768,监控三个车道,每秒需要处理15帧图像吧,,,接着怎么估算,一点头绪都没。我知道和算法复杂度有关,但算法不是我来做的,我也不懂图像识别的算法,如何估算?老板让我这个设计硬件的人估算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A:
假如是每个车道每秒15帧,那三个车道每秒3*15=45帧;
每帧图片1024*768个像素,则45帧像素为45*1024*768.

假如每个像素的DSP处理需要1000个指令周期, 那么45帧的总的指令数为
1000*45*1024*768, 那么你要选的DSP的MIPS就需要1000*45*1024*768 / 1000000.
= 45*768 *1.024

基本就是这样推算的. 或者1秒钟要处理45帧,那么每帧的处理时间必须小于1/45秒, 这个数据应该可以通过DSP实测或者由现成的参考数据得到,一般DSP的开发工具都有测指令周期的功能.

楼主:
假如每个像素的DSP处理需要1000个指令周期。关键是这里,如果没有依据,随意假设的话,最后的数据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不知各位对此有什么经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