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原理图中收音机的磁棒天线怎么表示

楼主(2012-06-04):
第一次用protel99画原理图,但有些元件的表示方法拿不准,所以想请各位大大看下画的对不对,如果有错误希望能指正出来。还有个疑问,如果原理图元件表示的不正确影响pcb的生成不?pcb是否正确是不是只跟封装形式有关,跟原理图元件的表述没有关系吧?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A:
是的,pcb的生成只与原理图的网络和PCB的封装有关

所以,天线随便你画成什么样,只要PIN的网络与封装管脚对的上就可以

网友B(2013-11-19):
可以在布板时,放置四个焊盘,对焊盘添加相应的网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