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跟踪问题

楼主(2012-06-04):
假如我把最小分度值设为d=1g,零点跟踪值设为5d.跟踪时长为2s.我是不是要开一个定时器,每个2秒钟读一次总重,当读到的值和上一次的差值小与5g时,就让显示为上次的值?还有我该怎么区别本次值和上次的值啊?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当读到的值和上一次的差值小与5g时,就让显示为上次的值?”

这是零点跟踪吗

网友B:
做电子称?

网友C:
难怪电子称读数可以这么稳……

网友A:
零点跟踪顾名思义,在零点附近当成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