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的并列信号传输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04):
30M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信号,无所谓

网友:
关键是和长度有关。

网友B:
关键是支路的长度,如果长度较长需要加终端电阻来降低信号反射。

网友C:
16位并列信号频率为30M左右, 我感觉这个频率已经很高了.
记得早年的 ATA 的硬盘接口, 也才 40Cm 左右,都跑不了这么高的频率! 后来的 ATAII 硬是在中间夹了地线才跑 33M 的.
如果是 "一点输出到两点", 那就更麻烦了. 为了系统的稳定性, 建议不要有支路. 甚至建议考虑差分传输方式

楼主:
谢谢。我尝试加终端电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