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2-3mm直径的位移传感方案

楼主(2012-06-04):
找了好久都无果,头疼,所以来论坛求助。

设备分两部分:1,带孔径通道
                    2,直径2.5mm左右的柔性钢丝或其他物体。(如果有合适方案,2.5mm柔性物体配合传感器方案有材质要求,则更换合适材质,否则暂时用钢丝替代)

要求:能检测出直径2.5mm的物体在带孔径通道中进入的长度。
精度:0.5mm。量程:1.5cm以上。

检测部分如果能在带孔径通道的设备上最好。如果在钢丝类的物体上,头部要能保证穿过孔径,尾部要留出位置能安装剪子类的手柄。

之前咨询过磁致伸缩的方案,在大小精度等方面都满足要求,为独尾部有个电子仓,体积太大,我们的手柄无法安装。手柄最好是直接与钢丝类物体连接。

网友A:
用旋转光电编码器配合擦轮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春阳老师回复。之前也考虑过这个方案,用鼠标滚轮轴实现。原来提议说机械不太好实现。普通的光电编码器体积太大,我们入口处也就是光电编码器入口的地方直径最好不能超过2cm。
实在不行只能用这个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lvdt直线位移测量不够灵活,而且我 中间2.5mm左右的钢丝拉不出来吧。而且个头长,至少2倍于量程。

网友C:
把测头拧下来,换成自已的东东

http://www.bjbopu17.net/bjbopu17_Product_7147281.html

网友B:
不需要回弹的式的,用分离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老T叔这位移传感器中心测杆与外壳体是否可以分离,之前不了解没有做过这种设想,还有个就是中间测杆最好是柔性的,可弯由,实在没法弯曲也可取一小段,就是与仿真的器械定义有点不同了,我们是做真实医疗器械仿真的,尽量与真实一致。真实器械是有1m多长的细导丝。通过产品定义可以简化,只模拟测量头部1.5-2cm。

这测量杆是不是还必须是铁芯材料的要求。

现在有个想法,磁栅传感芯片的方案,看磁条能做成什么样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需要分离式的,最好还能柔性弯曲

网友C:
现成的肯定不能满足要求,用成品适当改造是捷径
可借用照相快门线改装
http://www.huitao.net/htbigimg/14-187255162.html

http://product.ebdoor.com/Products/23742103.aspx
世界上最细的,3mm

网友D:
行程1.5cm?那把这玩意打上标记吧,把它想象成一把数显游标卡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T叔的传感器资料。之前我找位移传感器,最小直径的也要8mm,您这都小到3mm了,留着,以后有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收获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