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双层板,求大家来批判

楼主(2012-06-04):
各位大大,小弟用AULTIUM DESIGNER 9画双层板PCB,上图,求指导,求批判,先谢了。
--
0607:
听取了很多大侠的建议,我重新排版了,修改后的PCB背面的GND平面相对完整了一些,图样在最下面。

楼主:
求批判,,,
怎么没人理我,老伤心了~

网友A:
布局可以优化点
晶振可以靠近点
倒角可以倒圆点
十字可以连大点

网友B:
还行,鼓励下
贴上丝印层看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十字可以连大点,十字是指什么呢?
我画的时候,感觉布局挺难,按模块放置元件之后,再拉到板子上,飞线一大堆都是交叉的,排了好久才减少一点。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C:
铺完大片地检查一下,很多地方可以优化。尽量不要让锐角直角出现;螺丝孔接地可以加粗的,到生产线加工时容易断;机械孔与零件脚太近;信号线与PAD相连不要太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鼓励。
丝印已经贴上了,请你批评一下吧,人家说批评比鼓励更令人上进。

网友A:
回复 楼主:
GND覆铜与那4个大定位孔焊盘的十字连接

网友D:
我来入门来了

网友E:
晶振的负载电容线短点,, 覆铜间距大点,,,安装孔不一定要接电源的0参考,,可能会带来干扰

网友B:
丝印方向没有排列整齐
一般都是统一一个方向并且对齐,字体还可以做小点,这样整体美观
器件的gnd 十字线可以粗点 用0.5比较合适,
过孔就不要打十字了。

网友F:
还行。不顾双面板,应该尽量的保证 一面GND是完整一点。  现在背面也走了不少线。

不知道你用做什么的。 一般要求不高的板子。这样可以了。

网友G:
同一类型的元件最好是封装大小一样
比如0603跟0805
这样更加美观
不过如果相对应的封装没有一样的,就另当别论了
总体还是很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关于相对完整的GND平面这个问题,我重新排版了,修改后的效果图在最下面,是不是算比较完整了呢?
还有,为什么要设计一个相对完整的GND平面呢,是加强了抗干扰能力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谢谢。[br /]

网友H(2013-01-17):
地的完整性可以防止杂波,电磁波幅射的干扰.

网友H:
见意初学者看看EMC类的书

网友I(2014-03-23):
双层 怎么画 啊?

网友J(2014-05-12):
单/双层板:5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5*5cm以内,一般交期3-4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无铅喷锡工艺(环保工艺)加收20元。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手机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
电话:0755-84086168,传真0755-84069526
E-mail :syjpcb@163.com

单/双层板:1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3-4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无铅喷锡工艺(环保工艺)加收20元。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