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神 帮忙 理解拉普拉斯变化的意义

楼主(2012-06-04):
今天看有源滤波器 自控原理忘的差不多了 就去恶补了一下 看到后来时频转换时 S=jw 就有点钻牛角尖 想弄懂为什么s=jw 网上好多了说时频转换怎么怎么好 方便计算 方便分析闭环系统 但是我想问下 为什么能够进行时频转换 时频转换的话 就我而言我认为指的就是拉普拉斯变换 所以想问问各路大神 拉普拉斯的意义 和为什么能够进行拉普拉斯 我知道这个只是纯理论 有实践派会说 我不懂这个 照样玩转 但请您当个看官 就当闲来无事 瞎聊聊 我也知道这个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清楚的 指条明路也行  再三拜谢

网友A:
拉普拉斯变换是变换到S域,其是个复数域,能表达一般信号的特性。用 S = jω 代入则表示其是个稳态的简谐反映。通常总是分析系统在稳态下对简谐信号的作用或处理,故常用此代换。

网友B:
对稳态系统,全响应由强迫响应决定,当激励频率不等于自然频率时,强迫响应必定与激励同频,而当激励为自然频率时,强迫响应必定无界。可以容易证明:R(JW)=E(JW)H(jw),这样就无需用拉氏反变换就可得到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