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滤波器效果

楼主(2012-06-04):
输入源信号如“原信号”图,20K正弦信号带着高频项,看起来线比较粗,通过二阶滤波器滤掉,当测量电路的运放6号输出脚时,高频噪声依然没有消除,如“有源滤波后信号”所示,但是测量3脚同向输入脚时,信号却非常好,所有高频噪声都没了,所以应该不是截止频率设置不好的事,我设置的是30K,20K的信号。当我把OP37摘掉之后,相当于无源滤波器,测量底座的3脚信号依然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源噪声很小,应该不是那里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A:
OP37不是单位增益稳定型运放,在此使用不宜,换单位增益稳定的。

楼主:
2# HWM 我把增益调成2行么? 能推荐一款OP系列的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么?

网友A:
2# HWM  我把增益调成2行么? 能推荐一款OP系列的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么?
引用 楼主:

不行,需 5 以上。另外,加大增益还会影响滤波特性。

可用 OP07、OP27等。

网友B:
你这是不稳定状态,就如HWM所说的原因。
增益为2可能也不行,最好换个管脚兼容的。

楼主:
6# GavinZ OP37的datasheet上写的,也用作单位增益方向放大器,这个怎么理解呢

楼主:
4# HWM 就是在这个图里得出  在0dB放大倍数为1时,相移为-180,所以相位裕量为0么。 放大倍数为5的时候,相位裕量就比较大了

楼主:
9# lijianming 增益为5的时候,相位裕量大约为75°,比较稳定,所以OP37放大倍数不应该低于5哈

网友B:
6# GavinZ  OP37的datasheet上写的,也用作单位增益方向放大器,这个怎么理解呢
引用 楼主:

它没说自己是‘unity gain’,即Vo = Vi;
它说自己是‘unity gain inverting’,即Vo = -Vi;

网友C:
有点意思

网友A:
6# GavinZ  OP37的datasheet上写的,也用作单位增益方向放大器,这个怎么理解呢
引用 楼主:

这是个经补偿的单位反相放大器。若无补偿(反馈系数为1/2,正相增益为2),其也不稳定。

楼主:
13# HWM 请问能否在上面那个频率相移图中得出 单位增益时的相位裕量吗? 貌似那个图只提供了增益为100时的频率相移关系

楼主:
5# xukun977 你说的是8楼的那个图么

网友D:
#10
"增益为5的时候,相位裕量大约为75°,比较稳定,"这句话对,但是也是有条件的对,条件是在其放大倍数和带宽之内。“所以OP37放大倍数不应该低于5哈" 这半句话,说的不全对,如果运放不采取补偿措施的话,那就不稳定;反之,如果采取适合的补偿措施,也可以达到稳定。一般,现在的精密运放内部都采取了补偿措施了。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应用工程师选择不带补偿的运放,自己在外面做补偿电路,实现需要的功能

网友E:
5# xukun977  你说的是8楼的那个图么
引用 楼主:

相关部分加亮处理了

楼主:
18# xukun977 非常感谢  原来我看的手册和你的厂家不一样

楼主:
17# lijianming "增益为5的时候,相位裕量大约为75°" 我感觉应该是增益为5的时候,如果输入信号频率为带宽63MHz的时候,相位裕量为75°,一般情况下输入信号必然远小于这个带宽,所以此时的相位裕量应该大于75°,相位裕量是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减小的。

楼主:
21# xukun977 奇怪 我把OP37的电源噪声进一步消除了一下,输出波形就非常好了,所有高频都没了,不是说单增益时不稳定么,我理解的单增益是,信号频率如果非常高(达到带宽),必然相位裕量不够,但是我的信号频率很低,相位裕量比较大,所以依然稳定,如果频率提高可能就不稳定了,相位裕量是随着频率的增大而减小的。

网友F:
随便搞个LC不知比这个好多少倍哟

网友E:
今天下午上班想了会,默默回家直接上来删帖
楼主当晚帖子一出来,我就看到了,正在想怎么事呢,一刷屏就看到沙发被占了,于是大家都顺着话题往下扯了,一直扯到现在。。。

实际上在这里讨论相位裕度问题很扯淡的,很明显在所有频率范围内,环路增益都是小于1的,此时根本不存在什么稳定性问题。这里局部反馈并不会对总反馈造成sing的影响。

网友E:
21# xukun977  奇怪 我把OP37的电源噪声进一步消除了一下,输出波形就非常好了,所有高频都没了,不是说单增益时不稳定么,我理解的单增益是,信号频率如果非常高(达到带宽),必然相位裕量不够,但是我的信号频率 ...
引用 楼主:

那个观点有误,或者说在这里不成立。
不管单位增益稳定否,假设输入方波,频率很低时,输出就是输入积分,随着输入频率变大,因电路时常大于输入方波周期,输出变成三角波摸样,而且幅值越来越小,但绝不会出现振荡正弦波。你实验下,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B:
今天下午上班想了会,默默回家直接上来删帖
楼主当晚帖子一出来,我就看到了,正在想怎么事呢,一刷屏就看到沙发被占了,于是大家都顺着话题往下扯了,一直扯到现在。。。

实际上在这里讨论相位裕度问题很扯淡的, ...
引用 网友E:

我不确定你的计算过程,不过希望你考虑到了这个前提:由OP37构成的单位增益放大器不具有正常的行为。

网友B:
这个问题就这么着以一个错误结论结束了?

网友G(2013-01-07):
引用 网友D:
#10
"增益为5的时候,相位裕量大约为75°,比较稳定,"这句话对,但是也是有条件的对,条件是在其放大倍数 ...

请教下从哪里看出来增益为5的时候,相位裕量大约为75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21# xukun977  奇怪 我把OP37的电源噪声进一步消除了一下,输出波形就非常好了,所有高频都没了,不是说单 ...

很多情况下是这样,但不绝对。具体要看开环频率响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