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夹

楼主(2012-06-04):
有人做过发夹吗,,交流交流下如果消除过充。
现在我用MCH加热,用NTC测温(要求1分钟加热到220C并恒温),但是由于NTC传热会有DELAY,所以我必须在到达设定温度之前进行减少功率控制。(否则过充很高)
现在问题是功率减的少了,过充依旧很高。功率减的多了,到达设定温度的时间会过长。这中间有个取舍点不好掌握。求各位高手支招,现在做测试,看能不能找到规律!

网友A:
关键是控制算法,大滞后环节的自动控制不能使用简单的开关法,逼近控制目标值前要逐步降低输出功率,用PID算法即可。

楼主:
现在关键是我的NTC反应速度不够快,等你用PID去控制的时候,它的温度又变了。
我也用了逐步降低功率的方法,在保证1分钟的前天条件下,过充还是有20+,所以现在打算 用提前恒温的方法去做

网友A:
传感器滞后是可以做补偿的。

楼主:
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