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请教SDK的问题

楼主(2012-06-04):
sdk, FOR, TI, AI, mb
各位大虾:
   我用的是edk12.4 在generate libraries and bsps的时候莫名其妙碰到下面问题:
      2 [main] mb-gcc 9028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10, exit code 0xC0000135, errno 11
1107732 [main] mb-gcc 9028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10, exit code 0xC0000135, errno 11
3131262 [main] mb-gcc 9028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10, exit code 0xC0000135, errno 11
7149563 [main] mb-gcc 9028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10, exit code 0xC0000135, errno 11
mb-gcc: v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make[1]: *** [libs] Error 1
ERROR:EDK:369 -  make failed for target "libs"
ERROR:EDK:3418 - Error(s) while running make.
make: *** [microblaze_0/lib/libxil.a] Error 2
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软件也重装了,还是不能解决!请高手告知!

网友A:
感觉是没有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该如何加载啊??
对了,我的系统是Win7,是不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A:
应该不是。

网友A:
你是不是license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ISE的其他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是因为License么??

网友B:
等最终结果。

网友C(2012-09-06):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LZ解决了没有啊,多谢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ISE的其他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是因为License么??
引用 楼主:
感觉是库没有编译过去。
或者BSP没弄好。

网友D:
可能是使用的盗版的编译软件   你在使用**工具时   注册信息没有成功写入注册表  这是我的猜想   建议重新找一款注册机   我的计算机编译软件是公司统一安装的  呵呵  没帮到你  sorry

网友A:
:L这个不用注册机

网友E:
重装一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