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倍压整流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04):
一产品已经量产将近两年多,没有出现问题,最近接连10几台出现问题,查找后发现电路中二倍压电路中双二极管D10的1脚与3脚件的二极管损坏引起的,这个是成熟的电路,别的产品一直在使用都没有出现问题。今天拿出来请大家分析分析二极管为什么会烧掉?下图为原理图以及D10的1脚电流波形,方波为PWM波形,注(D10原理图1脚和3脚标反了,应该1脚接R231,2脚接U21的3脚)。蓝色的波形的电流尖峰持续时间30nS不到,通过看波形,觉得过流或者过压都不太可能损坏二极管呀,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估计是电流临界超额(冗余不够),器件的离散性导致问题的出现。

楼主:
2# HWM 陆续出现的问题,关键是问题复现不了,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二极管会损坏

网友B:
倍压就是利用电容电量不能突变

网友C:
R231太小,对电容充电时瞬间电流过大造成

网友D:
换成两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R231的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问题复现了,机器挂了两天,一次偶然断电后,D10的1脚与3脚间的二极管又损坏了,估计系统掉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