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C9V是否可以转DC7.2V吗????

楼主(2012-06-05):
电流可以考虑不记,,,,我想求教各位大哥门,,,能不能给我个最简单的线路图

网友A:
不记电流,那就是电流可以很小了?
电阻分压
串个稳压管
串二极管
三极管稳压
电流大就用dc to dc  buck喽

网友B:
小电流呢,用ADJ的LDO
大电流呢,可调的线性稳压器 317
效率高点呢,可调的DC/DC

网友C:
同意楼上几位,方案很多很多。
要电路图?很常见咯,去找google或百度图片, 里面就有很多稳压电路的图片足够参考

楼主:
谢谢  因为我是新手  刚刚接触这个行业   有些东西 还不明白

网友D:
2楼方案很全了,楼主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具体电路图网上能够找到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