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双层PCB板,求批判

楼主(2012-06-05):
大家好,下面是我用AULTIUM DESIGNER 9画的双层板PCB,是一块摄像头的板子,上图,求指导,求批判,先谢了。
顶层图:

底层图:

网友A:
初次画成这样算还可以了,反正比我第一次画的强!

网友B:
铺铜间距太近了,元器件排列不整齐,空间排的太疏了,建议找个产品来比较一下,看下别人怎么布的。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还请发到PCB板块

网友D:
铺铜会不会间距太小了。。
过孔还是要设置下规则。一般过大面积地上的过孔都是直接跟铜皮连的吧,而不是十字架。。

覆铜选项里设置为ALL

网友E:
1.铜皮距离焊盘太近了,这样焊盘开窗会把铜给露出来
2.过孔与地的连接不需要用十字,全覆盖就可,与焊盘的连接因为全覆铜会影响焊接质量,所以需要十字连接。
3.一般如果板边有空间的话,会在板边一周打地孔,加强2层之间地的连接。
4.看你的背面定位孔好像与地没连啊?正面的能看出是连上了。
5.个别铜的尾端没有地孔。
6.另,你的电源在哪?没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间排得太疏,是指板子太大,元件密度不够吗?还是说两个元件之间的距离可以调小一些,我是在想调小了,手动焊接或维修时,是不是不方便?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下次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1/2.有道理,之前没想过。
3.我在板子上有打孔,比如最上边有3个孔,最下面也有3个孔。请问,一般需要打多少个孔呢?
4.可能是图太小,看不清楚吧。
5.铜的尾端接地孔。我以为,只要随便在哪个地方接个地孔就行了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6.电源是右下角那个3针的插座。
谢谢你。

网友F:
一直以为,铺不出相对完整的地平面还不如不铺。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不太明白,相对完整的地平面,具体如何衡量是否完整呢?关于这个问题,我重新排版了,效果图如下,是不是相对算比较完整了呢?[br /]
为什么要布一个完整的GND平面呢,是为了增强抗干扰能力,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谢了。[br /]

不要在板子里出现独岛的平面

网友B:
7# it198888 如果对板信心不是很够,可以考虑留点测试点。确定功能后才用焊锡连上。当出现故障就吧测试点断开逐点排查。至于是否维修方便,你自己衡量一下吧。

网友G:
铺铜 的地平面 就如同大自然的地平面一样。每一个州的地平面也不一定相同,一个相对的基准而已。

网友:
是选用的自动布线吗?铺铜太密了吧/

网友H:
你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I:
想问问,这板子多大,美观实用是有了,但现在工作中,不会有那么大的PCB给你发挥吧,求尺寸!!

网友J:
画得不错。比我强多了。

网友K:
还可以了,初次画图已经不错了

网友K:
还可以了,初次画图已经不错了还可以了,初次画图已经不错了

网友L:
水准挺高

网友M(2012-09-06):
关键是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N:
加油,地的过孔可以再打一些

网友O:
过电源电流的和起稳固作用的焊盘不用那么细的十字架,或者不用十字架,用直接连接的铜。
其他的焊盘就应该要十字架,否则影响焊接。
元件尽量排整齐,一行下来不能有高有低,能排成一个行或列的就排,横七竖八的就不好了。孔能整齐也尽量对齐。空间足够的话线能粗一点就粗一点。高速的线或者成组的总线尽量一起并着走,莫左一根有一根。要过孔也要一起过孔。
减少大斜线,看起来舒服一点。
电源线应该比信号线粗至少一倍,不管必要不必要,起码看板子的时候一目了然。而且线尽量不要反复穿越。
贴装焊盘不建议使用泪滴~泪滴只用在孔边~
覆铜通过调和优化整线路的走线,达到最大化完整,莫弄得一小块一小块的~

以上毛病我经常犯~

网友P:
第一次就这么给力

网友Q:
很明顯第二次比第一次好 , 铺地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 特別是高頻電路 .

网友R:
板子太大了用三分之一的大小在试试

网友S:
覆铜怎么算不密呢

网友T:
布局有点凌乱,还有不用全部覆铜,只需要在视频处理那块付个

网友U(2012-10-25):
回复 网友D:

他的十字架应该是先放了过孔焊盘再覆铜导致的吧

网友V: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有空就来看一看。

网友W:
再努力努力吧,我没看到你加泪滴。

网友X:
板子太大好画,小板子最考验水瓶。。。。

网友Y:
就感觉松散,不过比我第一次强

网友Z:
我认为元件可以放紧凑些 ,板子比较大   。我在问个问题 你放那么多过孔用意何在呢

网友:
过电源电流的和起稳固作用的焊盘不用那么细的十字架,或者不用十字架,用直接连接的铜。
其他的焊盘就应该要十字架,否则影响焊接。
元件尽量排整齐,一行下来不能有高有低,能排成一个行或列的就排,横七竖八的就不 ...
引用 网友O:

贴装焊盘不建议使用泪滴~泪滴只用在孔边~??
理由?

网友AA:
慢慢就会好起来的,这东西也需要经验。

网友AB:
走线有点问题,进入焊盘是不要从角上进入

网友AC:
目测美观性差点,画PCB也是一门艺术

网友:
:)比我画的好

网友AD:
很好,很强大

网友AE:
学习了,感觉重布后的更好看些

网友AF(2012-12-23):
铺铜荐意用网格状

网友AG:
原件应该摆放的密一些,过孔稍微小一些,需要盖油设置一下过孔参数。。。继续努力吧

网友AH:
比我现在画的好多了,,呵呵,,来学习的

网友AI:
鼓励一下!

网友AJ:
谢谢版主,你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