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ad7606并行采集,但结果几乎不变··

楼主(2012-06-05):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ad7606的问题的。我是刚开始做这个,新手。下面是我编的程序。但是出来的结果跟输入的模拟电压不对应。或者说,没有变化。
void TaskofSample(void)   //采样任务
{
char i,j;                //i表示采样通道,共8通道。j表示采样次数,
unsigned int sumofadlow=0;        //低值之和
unsigned int sumofadhigh=0;       //高值之和
STBY=1;                  //AD芯片工作模式

for(j=0;j<2;j++)
  {
         CONVERT=0;
         Delay_ms(1);
         CONVERT=1;           //开始采样
         for(i=0;i<20;i++);
         while(BUSYofAD);     //等待采转换完成
                 CSofAD=0;
         for(i=0;i<8;i++)
          {
          READ=0;
          AEDdatalow[j] =DataPortLow;
          AEDdatahigh[j]=DataPortHigh;
                    READ=1;
          }
               CSofAD=1;
   }
  for(i=0;i<8;i++)
  {
           for(j=0;j<2;j++)
             {
                    sumofadlow+=AEDdatalow[j];
                  sumofadhigh+=AEDdatahigh[j];
             }
                          ADdatalow=(sumofadlow+8)/2;    //低位平均值
                ADdatahigh=(sumofadhigh+8)/2;  //高位平均值

  }
STBY=0;                  //关机
}
求指导

楼主:
补上一张时序图

网友A:
找ADI的技术支持,要示例程序。自己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下了,但是看不懂哪个才是我要的采集程序啊

网友B: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用这个ADC片子,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希望能互相沟通下。zgdhmk@163.com,qq:852874396

网友C(2013-06-03):
还好吧,按照这个时序来,肯定不会有问题的额,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D:
代码真是懒的看啊 !

网友E:
官方的例程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用示波器先验证一下波形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