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相位误差

楼主(2012-06-05):
用STM32做的FFT。采样频率6400Hz, 采样128个点,也就是每20ms采样128个点。
对这128点作FFT,计算出的幅值没问题,但感觉相位完全不对劲。
请问,直接用FFT作谐波的相位分析是不是不太可靠,需要通过其它方法,譬如插值或是加窗修正吗?

网友A:
用的那个库函数吗 还是自己写的一个。
相位是需要修正的。我搞过一次,修正了还是和Matlab上显示出来的不一样,可能是修正错了,你在网上搜下,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楼主:
2# Eric2013 因为是128个点,所以我没用库函数,库函数好像是基4的。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和MATLAB一样的,但和我设定的输入谐波的相位,完全对不上。
你是用的什么修正方法?

楼主:
根据FFt幅值计算出来的谐波含量,畸变率等,还是和我设定的谐波数据是一致的。就是相位和我设定的相位对不上。

网友B:
单个信号初相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经过一个周期计算,复值是没有问题。但是相位是不对,同一个信号,你在不同位置找128点,计算出相位都是不同。

单个FFT周期计算不出相位,只有采用10个周期以上加窗处理才可以

楼主:
以上是1周期128点采样数据,相位再研究。

楼主:
求出来的相位和我给出的谐波相位不一致的原因在于,我设置的谐波相位,是针对正弦函数而言的;而通过FFT求出来的相位,则是相对余弦函数而言的。
将通过FFT求出来的相位,转换一下就行了。不过,转换后的数据,和我设置的相位相比,还是有好几度的误差,头疼。

网友D(2014-04-08):
fft 的帖子结了吗,我也是现在遇到这种问题,相位总差几度,2-3度,请问你是在呢么解决的呢,方便告诉一下吗

网友D:
,求指导啊

楼主(2014-08-26):
引用 网友D:
fft 的帖子结了吗,我也是现在遇到这种问题,相位总差几度,2-3度,请问你是在呢么解决的呢,方便告诉一下 ...

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现象是,谐波次数越高,偏差越厉害。
请问你找到什么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