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EM78P259采集AD不准是不是芯片问题

楼主(2012-06-05):
义隆EM78P259采集AD用仿真器代替是准的,用在产品板上就不准。问题现象是采集0V-2V电压,在AD采集(0V-1V)时电压偏低0.2V数据(越低越明显不是固定0.2V,就坡线),在AD采集(1V-2V)时电压偏高0.1V数据(越高越明显不是固定0.1V,就坡线)。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计算下信号源内阻,还得注意基准源,AD的综合误差

楼主:
回楼上的,用外部TL431做基准源,基准测过很稳压

网友B:
设置对了没有

楼主:
设置对的,用仿真机没问题很准,烧芯片上板就有上述问题

网友C:
这个芯片没用过,不过LZ可以看看是不是单片机的模拟电压没处理好,AD的分辨率够不够

网友A:
基准排除了,那继续检查信号源内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