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的电源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2-06-05):
大家评价下这个驱动电路怎么样啊

网友A:
楼主详细的给讲解一下呗,俺是菜鸟呀!

网友B:
每日来溜达,自有讲解人。试目以待,呵呵。。。

网友C:
这款电路为开关电源,前面应该还有场效应管和输出PWM脉宽调制的IC。只针对这个图讲解一下。15V电压为输出电压,控制信号通过基极控制两个三极管,当然是正负电压下三极管分别导通,通过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再通过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这款电路可以改近,需要考虑三极管的开关频率以及损耗,同时还需考虑变压器的损耗,一款真正的开关电源效率必须达到90%向上。献丑了,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嗯,嗯,感。握个抓。

网友E:
嗯嗯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