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REF3330?请教一下

楼主:
这两天真郁闷,在中发买了两回REF3330,3.0基准电源,输入端直接接4V~5V的电压,输出只有不到1V,然后冒烟。。。会是假货吗?还是我接法有问题?不死心,试了10片,呵呵,一样的结果。我接法如下:

楼主(2012-06-05):
会都是假货吗?还是会有别的原因,真是郁闷,按道理挺简单的呀,见鬼啦

网友A:
你能确保你没接错线吗?
还有,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直流稳压电源,确保先通电,输出5V电压正常……然后再将电源接到你的板子。普通电源按下开关上电瞬间的尖峰足以把很多IC干掉……

网友B:
后面不接负载,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按你说的现象,八成是你后面的电路有短路或大电流的负载了,负载电流太大会导致输出电压上不去,芯片烧毁。另外,你要看REF3330的输出电流是正负5mA。不能大于此范围,否则就冒烟了。

网友B:
“还是我接法有问题?”大家看不到你如何接的,你又没提供电路图,和照片,大家怎么知道?

楼主:
输出端我什么都没有接,输入端接的是USB接口引出来的5V,万用表测得电压为4.98V;之前接的3.3V(从另外一个片子输出的)也是烧。我等从深圳买回来的片子再试试,谢谢楼上两位。

楼主:
深圳买回来的片子刚刚试了,确认中发买回来的片子是骗子,真是她奶奶的,这个不会是用三极管假冒的吧,真是黑呀!!!以上两位给分,谢谢了

网友(2012-09-18):
果真是坑爹啊

网友C:
你用的是sot-23封装的吧?
那个有可能是同封装的二极管,重新marking上号码,我有一次买了很多2.5V的参考,怀了一堆,跟芝麻似的;
我个人觉得设计通常是容易的,就是器件保证不了,要浪费很多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