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de与实际片子的rom大小问题

楼主(2012-06-05):
我的片子是32kb的,code=38988的能下进去么,到底code与rom的大小事怎么个关系啊?怎么确定能否下进去呢?

网友A:
看CODE的格式,若是bin文件,木戏了,若是Hex文件,有可能,因为不同版本的hex文件中有一部分不是有效程序代码,版本不同,所占百分比也不一样,所以只好碰运气了.rom是装载真正有效程序代码的,1个bit也不能多装.
另外,rom 32kb,其实际大小还会稍大一点,因为1k=1024bit,简称1k

网友B:
先确认你的Code的真实大小,在编译后的lst文件中或集成界面中可见,然后按1024=1K计算。

网友C:
code=38988
明显已经超出32K

网友D:
有三种情况:
1.  下不进去,下载就提示错误
2.  下的进去,不提示错误,但是超过32K的代码被截断
3.  下的进去,不提示错误,但是超过32K的代码部分会覆盖起始代码

网友E:
怎么到处都看到你问这个问题?
知道里面我不是回答过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