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AGC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看一些光电检测的内容,看到这样一个电路,
通过一个峰值检测电路获得一个电压,去控制双二极管(不能确定实际器件上面丝印为JY,)我想了很久,网上查到JY的管子是一个BAV199,双二极管,和电路图所示的不一致,U3是AGC放大级,U2是第二级放大,U1是第三级放大,U6是一个取峰值的电路,U6的输出直流电平通过器件JY加在了U3的反馈电阻两端,实际测量的时候,AGC电压为1.3V,U3偏置在2.6V左右。这个AGC的原理是如何实现的?通过电路的仿真也得不到合适的结果,请大家指教一下,非常地感谢!

网友A(2012-06-05):
这图片质量看得眼花,路过...:Q

楼主:
:L将就些么。。。第二个图应该很好看啊!
大虾们给点意见撒,快被这个电路搞惨了呢!

楼主:
:'(达人们,救救我吧!用NMOS来仿真,书上说的是,VDS小于VGth,就可以处于变阻区,我得到的结果和想象的不一样,应该幅值不会那么大才对。

楼主:
:)没人帮忙吗?

网友B:
简要说明
电路末级信号,经U6放大至足够,D6C23峰值整流,由R28隔离C18平滑滤波——
获得一正比于信号峰值的直流电压,加到双二极管D4D5正极,以控制改变其正向工作点——
由其V-I特性我们知道,正向电压越大,曲线斜率越大,等效阻抗越小——
这个阻抗并联于R11之上,其值将决定U3的增益——
------略。工作过程可自行分析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这些过程是没错的,但是我对这里的双二极管用法表示怀疑,
回复 网友B:
仿真的结果也无法支持这个AGC过程,如果可以,你可以试着仿真一下。

网友B:
原理上双二极管用法并无异议,相应电路也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