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中怎么做switch button

楼主(2012-06-05):
就是点一下,成pressed状态,不弹回
再点一下,弹回

网友A:
这个特性,自己写代码也可以实现。

楼主:
高手,帮下忙了

楼主:
偶然间已经搞定。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React only if released */
          switch (Id)
          {
            case GUI_ID_BUTTON0:
              if(state0^=1)
              {
                BUTTON_SetPressed(pMsg->hWinSrc, 1);
              }
              else
              {
                  BUTTON_SetPressed(pMsg->hWinSrc, 0);
              }

网友A:
不错,这是用它内在的机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