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20无法烧录,急急急!!

楼主(2012-06-05):
请教,买了10片PIC10F220,有两片烧录完code以后(配置位未加密),再去读芯片里的CODE,发现根本程序区大部分都是0X00,不知谁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

注:用Pickit3烧的!!
怀疑是不是假货啊?? 还是IC被静电搞坏了??

网友A:
能运行吗

网友B:
你看看芯片能不能正常工作啊。

如果不能工作,则说明烧录错误,可以打开HEX文件看看里面的数据是不是就不对?
如果能工作,则说明烧录正确,可能是自己读操作某个地方有错误。

楼主:
不能工作啊,HEX文件看了,数据是不对的。真怀疑是假货啊,或者有其他解释??

网友A:
还能重新烧录吗

楼主:
重新烧录后看promgram memory,数据还是不对!

网友B:
不能工作啊,HEX文件看了,数据是不对的。真怀疑是假货啊,或者有其他解释??
引用 楼主:

HEX文件中的数据不对?

楼主:
跟好的芯片比,明显数据不对,大部分数据是00,只有3~5个字节有一些数据。

网友B:
无语,问了你几个问题,都不知道你在回答啥。

你自己折腾吧。

网友C:
把烧录的界面贴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HEX文件中的数据是不对啊,和从正常芯片export出的HEX数据差异很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B:

HEX文件中的数据是不对啊,和从正常芯片export出的HEX数据差异很大
引用 楼主:

HEX文件都不对,那还折腾个啥?

网友D: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我的芯片是PIC10F200同样是烧不进去。
pickit3对这款芯片支持不好,好像。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我的芯片是PIC10F200同样是烧不进去。
pickit3对这款芯片支持不好,好像。
引用 网友D:

支持就是支持,不支持就是不支持,没有好像支持不好的说法。

楼主:
HEX文件都不对,那还折腾个啥?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这PIC芯片挂了或是是假的PIC???
或者给个什么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冤啊!!

网友B:
您的意思这PIC芯片挂了或是是假的PIC???
或者给个什么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冤啊!!
引用 楼主: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的HEX都不对,你把它写到CHIP里面怎么可能会对?这和芯片有啥关系?

芯片挂了或者是假芯片的话,PICKIT3不会支持的,除非假芯片不仅外观,内部所有的电路也和PIC一样,但这可能吗?那个厂家会这么无聊的做这件事情,然后等着MICROCHIP起诉他?

你还是去检查自己的问题,从你各个发帖表现的技术水平看,怀疑芯片有问题纯粹是浪费时间。

芯片买的谁的?就去找这个代理商的FAE。

楼主: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的HEX都不对,你把它写到CHIP里面怎么可能会对?这和芯片有啥关系?

芯片挂了或者是假芯片的话,PICKIT3不会支持的,除非假芯片不仅外观,内部所有的电路也和PIC一样,但这可能吗?那个厂家会 ...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简单说,我现在有两颗同样型号的PIC芯片,A和B,在MPLAB中import同样一版验证OK的HEX文件,用PICKIT3来烧录,烧完后再去read,然后再把读出的数据export成HEX文件,然后和源HEX文件进行比对,结果从A读出的HEX文件是正确的,从B读出的HEX文件是错误的。证明B芯片有问题,这样推理有错吗?????

网友E:
使能CP后结果就不一样了..

楼主:
我第一帖中已注明,CP是未使能的

网友B:
老大,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简单说,我现在有两颗同样型号的PIC芯片,A和B,在MPLAB中import同样一版验证OK的HEX文件,用PICKIT3来烧录,烧完后再去read,然后再把读出的数据export成HEX文件,然后和源HEX文 ...
引用 楼主:

1、你使用PICKIT3把HEX烧入芯片时,是否提示烧写成功?
2、你烧写时的芯片电源来自哪里?外部还是PICKIT3供电?
3、你的HEX中是否包含了CONFIG信息,而CONFIG中是否打开了CP?如果包含了该信息,则在导入HEX到MPLAB后,在MPLAB窗口是否手工选择关掉CP ?
4、你可以把A\B都通电看看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5、早像17楼那么把问题说的清楚点不就得了,说的含含糊糊的会让人抓狂的。
6、此类问题最好找卖你芯片的人,谁卖你芯片,谁确定真假,另外,可以拍个芯片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嗯,我再多try try,稍后再反馈!!

网友F:
程序编译是否通过? 没有编译通过烧录进去是空的啊

是否加密了?加密后读出来是很多NOP

楼主: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
根据大家经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
根据大家经验,这是什么原因?
引用 楼主:

哎,自己去查查每个单词,然后看完DATASHEET再说吧

楼主:
校准位失效,尝试用ICD3重新去write那个位置,但根本写不进去。为啥??

更神奇的是,erase之后,去read,发现程序空间的数据不是0XFFF。导入HEX文件,烧录也会提示不成功。

怎么老是感觉IC挂了似的,有几颗芯片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校准位失效,尝试用ICD3重新去write那个位置,但根本写不进去。为啥??

更神奇的是,erase之后,去read,发现程序空间的数据不是0XFFF。导入HEX文件,烧录也会提示不成功。

怎么老是感觉IC挂了似的,有几颗芯片 ...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些问题,BBS里面很久前就讨论过了,自己去翻老帖吧,看看还能不能查得到!

楼主:
我是有看到之前有个帖子叫“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003)”,结论是用PICKIT3/ICD3去写那个地址。但现在我是写了,但总写不成功。我再查查硬件问题吧!真郁闷!!

网友B:
我是有看到之前有个帖子叫“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003)”,结论是用PICKIT3/ICD3去写那个地址。但现在我是写了,但总写不成功。我再查查硬件问题吧!真郁闷!! ...
引用 楼主:

那个字节把误操作掉之后,一般操作是恢复不了的。

那个字节是MICROCHIP出厂前校正好预存到那个FLASH空间的,如果可以很容易通过PICKIT3/ICD3擦写,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G:
我也烧过222,没有发现过此类问题。
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是假的片子。

网友H:
换成PICK150,刚刚都。才几十块钱,自己也可以做,

网友I:
烧录的脚上不能有大电容!!!!我以前就出现过这个情况,F220脚比较少,你看看你是不是接了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