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 ADC 模块的输入

楼主(2012-06-05):
PSOC 的ADC 模块,是不是任意管脚都可以做 ADC模块的输入。。。如何配置 呢??

网友A:
不是的,可以参照Datasheet 的Pinouts , 就知道哪个管脚可以做模拟输入。通常不直接把模拟信号直接接到ADC上,一般会加个放大器,然后到ADC。能直接接到放大器的模拟输入口只有Port0。能直接接到ADC的通常是Port2.
可以参照:http://www.cypress.com/index.cfm?rID=2843

网友B:
楼上说的是,datasheet是个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