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NA128差分放大器疑问

楼主(2012-06-05):
IC规格里的第一页提到这么一句话:
G=1+50K/Rg
其实Vout=G(V+  -Vin-)
疑问:
上面的公式是在Vref为0的时候成立,如果Vref为3V 4V或者其他电压的话,上面的公式不成立了吧?

另外关于这个IC应用有以下疑问的,线路如附件,疑问:
1.R16和C200 0.01uf组成差模抑制,对差模抑制原理不是很清楚,像共模的话知道是让共模噪声通过旁路电容流入大地,那像这个RC如何解释呢?
2.R14  R15看起来像是平衡电阻,我自己算了下,根据IC框图,平衡电阻=RG//25K=4.7K//25K=3.9K
不应该是2.7K

望高手指教或者提示。万分感谢!

楼主:
再加个IC内部框图

网友A:
re LZ:

应该是 Vout = G Vin + Vref,其中 Vin 为差分输入。Vref 取值只要保证输出别“碰壁”即可。

差模滤波针对的是其差摸噪声抑制或抗混叠。由于仪表放大器具有很高的共模抑制,故无需共摸滤波。

R14,R15应该是RC滤波电阻,并不是什么“平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