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定时器求教!

楼主(2012-06-05):
如题,比如STM8S的TIM1高级定时器,有4个通道,不知道能否同时输出2路频率不同,脉宽不同的PWM波形?

楼主:
坛子里居然没人能回答吗?!:'(

网友A:
不用定时也是可以的,虽然我没型过,但我知道可以

网友B:
脉宽不同到 好办。但是频率不同 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是我的话。我要用两个定时器

网友C:
单个定时器靠硬件的话做不到,如果用软件来模拟的话是可能

网友D:
应该是做不到,只能频率相同,占空比可调.

网友E:
如果一个定时器可以给PWM做两个时基的话就可以,做不了两个时基的话就只能采用两路不同定时器的PWM

网友F(2012-12-09):
我的理解是T1只能产生一组PWM波,这一组可以有6路;占空比不同,时序不同,但PWM波的周期肯定只有一个;
这个在所有的ARM芯片里都是这样的;
TIMx_PSCR = 0x09;//主频16MHZ,产生32uS的基准;
TIMx_ARRH = (2*1000000/32)>>8; //约2秒,具体设多少让编译器去算,它算的更快更准.
TIMx_ARRL = (u8)(1000000/32);
...
在外设主频确定的情况下;这三个主要参数决定了周期;其它的只改变占空比.

网友G:
一个定时器毕竟只有一个计数器,所以在3对PWM输出是相同频率的,脉宽是独立分别设置的。频率相同,脉宽不同。

网友H:
我只用过两路输出相反的PWM,调节死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