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ARM学习方向。。。

楼主(2012-06-05):
本人是初次接触ARM
手头有本《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看过两遍之后对ARM仍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概念
对接下来的学习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希望各位ARM的前辈们能对小弟指点一二
帮偶走出近日的迷茫。。。
万分感谢!!!

网友A:
1.arm学习涉及到硬件知识。只是在不同的系统和利用不同的语言设计到的应该知识多少不同而已。比如,在wince系统上,你直接开发应用程序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写的程序和外部设备有关,你需要了解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引脚功能之类的);如果在arm裸机中直接运行程序,那些程序很明显要时刻与硬件想关联,代码都是与引脚,中断,定时器,寄存器等直接联系的。除此之外,用c写和用汇编写,设计的硬件复杂程度稍稍不同。这些是为了说明,硬件的那些芯片的管脚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必要的。楼上比喻说的很好,程序控制的也不多是硬件,所以你要知道引脚对应的功能。
2.入门知识其实很杂。软件:汇编,c/c++,熟悉linux系统及内核。硬件:电路,微机原理等。
这个不必都准备好了才开始上手,边学边补充知识就好了。
3.怎么学?
我是先全局后具体的思维方式。我建议先从体系上去学习arm的知识。搞明白一个完整的系统是如何搭建的。那么你可以买块板子,找个任务来做。一般有配套光盘,你可以参考资料做个实际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把一个系统整体过一遍了:移植到驱动到应用程序开发。这样下来就有点感觉了。当然这只是为了建立一种直观的东西,剩下的还要具体的学习编程和硬件,甚至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