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画板子求指点

楼主(2012-06-05):
(无正文)

楼主:
第二次画的板子,2.4g的模块。板子实际大小只有12mm*20mm

网友A:
射频铺铜最好修整下,不要有尖峰等
另外,天线输出端,你要考虑做阻抗匹配的。
感觉你铺铜间距略小了点。
另外,为了整体美观,你的晶振用2x6的比较好,或者SMT的更好 3x8的太大了点吧

网友B:
怎么觉得屏蔽孔好大一个: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