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这两个电路的输出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2-06-05):
(图片)

楼主:
万能的坛啊  帮我看看吧

网友A:
除了标号外,我看不出没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B:
好像没什么区别,不知楼主的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点路桥的4脚接地了,第二个没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点路桥的4脚接地了,第二个没接

网友C:
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只是第一个有一个参考的 GND

网友D:
那个只是一个符号,在上面写个100V也可以。没区别

网友E:
接地 稳定些吧

网友F:
那只是个标号,你爱怎么标都可以,没区别

网友G:
:L第2个图上面不是有网络标号GND1嘛!?

网友H:
两路5V电源,也许相互隔离。

网友I:
看了下,没区别呀

网友J:
电路完全没有区别。
但是,如果你用Protel画的原理图,电路中有数字(逻辑)芯片,而这些芯片又用了Protel的标准元件库,
这时,上图中VCC和GND的网络名就起作用了,而下图中的电源网络名就没有用。

网友K:
不是有个地么?怎么没区别了?求解

网友L:
两路隔离电源,AC输入不一样,电路不共地

网友M:
电路是一样的,两路12V转5V,隔离作用,给不同的电路提供5V。

网友N:
第一个点路桥的4脚接地了,第二个没接,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O:
第二个 怎么没接地

网友P:
不知楼主想问的问题是什么,输出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看看是不是78L05的问题  W1换到换到W2上,看看输出的电压是不是和W2时是一样的;先排除7805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