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开发平台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5):
初次使用PIC的芯片,DSP33FJ256GP710和PIC18F24J10。
需要哪些工具,包括C 编译器,IDE,仿真工具,烧录器等等。

网友A:
PIKIT3 C30/C18编译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回复
PIKIT3是仿真调试工具
编译器是用MPLAB+C18/C30吗?
MPLAB好像是免费的,但是C18/C30需要购买是不是这样?或者是否有**版的C18/C30

网友B:
调试PIC33的话,最好用REAL ICE,用PICKIT3的速度上可能会慢一些吧,如果你有比较扎实的使用其他MCU的基础,用PICKIT3也完全没问题。

自己到网络上找C编译器,MPLAB是免费的,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我用过很多不同类型的MCU了,但是PIC是第一次使用。
网络上可以找到C18,C30可以找到免费的吗?

下载了MPLAB_IDE_V8.7
C18 v3.42 Standard Eval Version
但是编译结果: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24J10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7.01\h" "main.c" -fo="Object\main.o" --extended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2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7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24J10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7.01\h" "ccp.c" -fo="Object\ccp.o" --extended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2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7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24J10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7.01\h" "eusart.c" -fo="Object\eusart.o" --extended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2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7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24J10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7.01\h" "init.c" -fo="Object\init.o" --extended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2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7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24J10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7.01\h" "isr.c" -fo="Object\isr.o" --extended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2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7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24J10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7.01\h" "kick.c" -fo="Object\kick.o" --extended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2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7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24J10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7.01\h" "strike.c" -fo="Object\strike.o" --extended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2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7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24J10 /i"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37.01\h" "TRxmsg.c" -fo="Object\TRxmsg.o" --extended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2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7

WARNING:  Running the compiler in extended mode will not be supported when the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c18\v3.42\mpasm\mpasmwin.exe" /q /p18F24J10 "flash.asm" /l"flash.lst" /e"Object\flash.err" /o"Object\flash.o" /y
Couldn't locate build tool.  Check tool locations.
----------------------------------------------------------------------
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E:\Microchip\QuickFirm\Firmware\Panel\Panel.mcp' fail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45, mcc18.exe v3.42, mplib.exe v4.43
Tue Jun 05 13:50:35 2012
----------------------------------------------------------------------
BUILD FAILED

楼主:
用哪个调试工具REAL ICE,或者PICKIT3与编译器有关系吗?

网友B:
用哪个调试工具REAL ICE,或者PICKIT3与编译器有关系吗?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关系,在MPLAB下面都支持

网友B:
谢谢楼上回复。
我用过很多不同类型的MCU了,但是PIC是第一次使用。
网络上可以找到C18,C30可以找到免费的吗?

下载了MPLAB_IDE_V8.7
C18 v3.42 Standard Eval Version
但是编译结果:Executing: "C:\Program File ...
引用 楼主:

只要有心,定能找到,而且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