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如何实现数组定义在flash区

楼主(2012-06-05):
请教:ARM里面有把数组定义到FLASH里面的指令或者方法吗。
eg:
51中这么处理
unsigned char code Bitmap01[122]={……};
ARM中在RAM中定义数组
const uint8 Bitmap02[122]={……};
这里的Bitmap02定义在RAM中了

网友A(2012-09-02):
程序中的任何数组定义都是暂存在Ram中的,如果你要写到Flash中,断电后还能保留的话?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看你用什么硬件,查看该单片机的操作手册,用户使用手册之类的,看对Flash怎么操作,一般是通过配置寄存器,将数据写到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