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怎么修改99se中引脚的大小啊急急急。。。。

楼主(2012-06-05):
大虾们:我在画lib库时引脚很大,请问怎么修改99se中引脚的大小啊急急急。。。。谢谢啦!!!不是T的大小哦。。。

网友A:
在lib中双击要修改的引脚,在对应项中输入你要修改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B:
什么是“T的大小”,,反正直接改大小就是了,管你什么大小

网友C:
引脚改长短吧?

网友D:
问题没说清楚。。
不知道你说的是原理图的封装还是PCB的封装。
原理图的封装,在按TAB键后,在里面有长度修改。
PCB也是差不多。
99se,我好久没用了。。现在都是用AD9或AD10!

楼主(2012-09-26):
改不了,只能通过放大 缩小来调节

网友E:
长度可以改,方法楼上已经说了
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能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