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个负电压电路呗

楼主(2012-06-05):
VCC与GND之间有一个12V的电池,不明白为何还需要一个PNP三极管和一个整流二极管?

楼主:
D2是不是防止电池反接,用来保护的?

网友A:
D2应该不在楼主的疑问之内,
三极管和那个电容应该是用来保护的吧,慢启动,电源输入端刚上电时的一瞬间,三极管截止,没有输出。
然后对电容进行放电,三极管慢慢开始导通,最后完全导通。。就像单片机复位电路一样的。。

那个稳压管莫非是当输入切断时,放电容的电的?好像不太对,这个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