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6-05):
请问,STM32多机串口通信,文档上说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performing multiprocess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USART (several
USARTs connected in a network). For instance one of the USARTs can be the master, its
TX output is connected to the RX input of the other USART. The others are slaves, their
respective TX outputs are logically ANDed together and connected to the RX input of the
master

文档说从机的TX要通过线与连接到一起?能否不加这个与门电路,而把TX直接连呢?谢谢!

网友A:
这取决于系统的硬件,以及对STM32的配置。

“logically ANDed ” 指的是逻辑上的关系。某些情况下,不需要另外加与门电路。

比如:板上有3个STM32,1主2从,中间未加电平变换芯片(直连),从机的发送脚都配置成open drain输出并带上拉,这种情况下2个从STM32芯片的TX脚可以 直接连到主STM32芯片的RX脚。

如果用了电平变换芯片比如MAX232,一般需要另外加与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