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反相放大器的相移计算

楼主(2012-06-05):
大家好:

原理图的反相放大器在输入信号是 50KHZ,幅值 6.8Vp-p 时,Vout 的 幅值 也会是 6.8Vp-p,但相位超前 90度,我试着分析结果如下:

首先计算 C1 和 C2 的容抗,频率为 50KHZ,代入公式 Xc = 1 / 2Πfc 得 XC1=3.18Ω,XC2=3.18KΩ
而 XC2 和 R2 并联,计算并联后的回授电阻为 3.18K // 120K = 3.09KΩ
而 XC1(3.18Ω) 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放大器的增益等于 3.09K ÷ R1(3.24K) 约等于1,故 Vout 和 Vin 的振幅会一样。

请问:

(1)这个电路的相移要如何计算?
(2)若频率要提高到 100KHZ,Vout 仍然希望有超前 90 度的相移,请问 C2 和 R2 该如何计算?
我试过 C2 不变,用可变电阻调整 R2 值是可以调到 Vout 和 Vin 的振幅一样,可是相移却不是很准确的 90 度,
不知是何原因?能否请高手给我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个带通滤波器,上限截止角频率W1=1/R2C2,
下限角频率W2=1/R1C1,中心角频率W0=1/SQRT(R1R2C1C2),
在中心角频率处的相移约为-arctan[F0*(R1+R2)/R1*GBP].
在低于下限处和高于上限处会有滚降。具体数值可以自己算下。

楼主:
请问一下:
在中心角频率处的相移约公式:-arctan[F0*(R1+R2)/R1*GBP]
其中的 GBP 是 OP 内的叁数吗?要怎麽决定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个运放的带宽

楼主:
我查 AD8040 的 GBP 是 125MHZ,
我将它代入这个公式去算:
-arctan[F0*(R1+R2)/R1*GBP]
-arctan[50KHZ*(3.24K+120K)/3.24K*125MHZ]
=-870E-9

可是计算出来的结果却与 90 度相差甚远,不知道哪里有错?
可以请您看一下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上面的FO是中心频率FO=1/2*PI*SQRT(R1R2C1C2),上面漏了个倒数。
这个电路是个对输入角频率W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增益的带通的滤波器。
W1>W>W2,在此范围外输出具有滚降的特性。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用这个电路进行移相操作,还有专门的移相电路啊。

楼主:
移相电路我做过,用VR就可以调整相移非常方便,不过我觉得这个电路好处就是只要有电容,相移几乎都是 90 度,省去精密调整的麻烦。

网友B:
α=arctan(2*π*f(R1C2+1/(R2C1))/(R1/R2-C2/C1))
俺楼主的图中参数代人计算,结果是移相α=89.999999430980453899430618180025°

楼主:
α=arctan(2*π*f(R1C2+1/(R2C1))/(R1/R2-C2/C1))
俺樓主的圖中參數代人計算,結果是移相α=89.999999430980453899430618180025°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这个公式怎麽来的啊?
如果频率提升到 100KHZ 的话,需要变更电阻还是电容吗?

网友B:
作为近似计算,可以忽略C1和R2的影响,(条件是:C1的容抗远远小于R1,C2的容抗远远小于R2),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反向积分器,其输出的移相就是90°。增益是C2的容抗与R1的比值。
所以若要求输出幅度与输入幅度相等,则C2的选择:Xc2=R1    那么C2=1/(2*π*f*R1)
也就是说在100kHz频率下若要求输出幅度和输入幅度相同,那么C2=491pF

楼主:
Xc2=R1 ,嗯,太對了,我怎麼沒想到,小弟甚為佩服!

网友B:
需要说明的一点:8、10楼的结论都是以运放为理想运放(对任何频率信号都无附加移相)为前提的。但在100kHz的频率下,一般的运放的移相已经不可忽略,所以上述结论只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公式是根据理想运放的条件推导出来的!

网友A:
哎,不知楼主怎么想的,如果要移相90何必那么麻烦,
一个RC就可以。
可是楼主想过没有,你这样的话信号的输出幅度减得差不多了。
明白了,楼主是想搞个改进型积分器,增益0DB,

楼主:
对,就是要增益 0dB ,输出振幅等於输入振幅。

网友A:
回复 楼主:
理想状态下:列出传函得出相移为 90-arctanR1C1W-arctanR2C2W;
考虑运放的带宽下的相移:
-arctanF3*GBP*(F*F-F1*F2)/[F*F*F1*F2+F3*GBP*(F1+F2)*F]
约小于-arctanF/(F1+F2),   F3=1/2*PI*R2*C1,F1,F2为上下限频率。
由于选用运放带宽较大,两者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