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12-06-05):
板子上有两片AD7606,由XC3S500E控制,进行模数转换,其中一片AD7606明显比另一片热的厉害。待机时也是一片比另一片热,不是供电短路问题,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作为新菜鸟,还是等高手来说说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B:
停掉FPGA,要是还是那片更烫,芯片问题

网友C:
先查一查外围电路,有没有短路的,根据你刚才说的外围没有短路,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使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控制AD片子的,曾经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有关HT7136的稳压芯片老是发烫,开始以为是片子问题,后来将外围电路都查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的。后来才发现是与HT7136连接的当作开关使用的三极管CE极一直导通接地,相当于将HT7136短路了,你可以按我这个思路查一查,谢谢,呵呵

网友D:
停掉FPGA,要是还是那片更烫,芯片问题
引用 网友B:
你总是神出鬼没啊

网友E:
4楼回答的不错呀

网友:
同样的芯片,只是一个出问题,很可能是外围硬件没有配置好

网友F:
4楼好详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