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求个助,晶振不振,备受打击

楼主(2012-06-05):
CC1101,按照参考设计,使用26MHZ的无源晶振,27PF负载电容。可以确定的是晶振和电容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的电路上,晶振总是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脚没有。
上图
波形是自己画的。示波器读26Mhz波形没问题。但是示波器的.wmf文件实在不知道如何打开,所以只能自己画了。
后来在晶振上并联了1M的电阻,无改善。 PCB图的左边是一片STC单片机,单片机的8M晶振是正常的。
CC1101损坏和虚焊的可能性不大,已经拆焊过N次了。。。拆的我想吐。

网友A:
另一个脚是测不出来的,除非用高阻抗探子

27pF太大,改成10pF好点

楼主:
额?我把买来的CC1101模块上的晶振和电容换掉,27PF没有问题。那我换个小电容试下我自己的。

楼主:
换小电容没有改善。

网友B:
示波器不好。

网友C:
跟你的测试方法有关。

网友D:
测一下模块上的对比一下,可能你的板子布线有关,,

网友E:
这个看你的晶体的负载电容要与外挂电容匹配!

网友F:
测试的问题,应用高阻抗探头。

网友G:
LZ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至今未解决。没有办法,我确定不是测试的问题。因为测试的时候SPI读写是收不到数据的。我测试模块的方法和测试自己的PCB的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H:
一般示波器的探头输入电容对于晶振来说有点大,晶振的匹配电容才十几二十pF,最好能在示波器探头上串个大点的电阻再测。(声明,这个方法不是原创,不要说我抄袭啊,只是借用而已。。。)

网友A:
PCB板好像错误

网友I:
那不叫晶振,那叫晶体,另一个脚的波形本来就么

网友J:
是不是没焊好?用万用表量一下晶体,是不是2-4脚和外壳相连,1-3脚有电阻,别买到山寨晶体。
还有这个PCB设计的有问题,QFN的封装内部不铺铜,这样间距大了后不容易焊短路。

网友K:
一个角有波形另一角没有正常,电容换成10p的

楼主:
2-4脚没有和外壳相连,24脚是通的,1,3脚接。愁死我了啊

楼主:
回众基友,问题已解决。把模块上的1101拆了焊上去就是好的。真他妈是山寨的国度!折腾了我半个月!

网友L:
应该是有源晶振吧  应该就会只有一端会有clk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