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的智能卡模式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12-06-05):
在stm32的智能卡模式中,能够接收复位返回信息,但是不能发送命令在IAR中查看USART3的数据寄存器,发现当发送数据的时候,它没有改变,那么数据发没法出去

网友A:
在stm32的智能卡模式,建议用示波器看 stm32给智能卡的时钟是否正常。

楼主:
2# IJK 时钟是正常的。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
默认的波特率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B(2012-12-20):
你好,在智能卡模式下,你是否接了ST8024,及人口芯片去驱动智能卡呢?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C(2013-03-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